【您是否还为昂贵的油价发愁?】一种解决办法!2008年新混合配方

楼主(2008-07-23):
好油献给天下有心人 尊敬的您!好贴您们应该怎么做呢?
模型发动机受体积和重量的限制,没有专门的润滑系统,所以模型用的燃油是一种混合燃料,由燃料、润滑油两大基本部分和添加剂组成。燃料的配制对模型发动机性能影响很大 ,请按下面的步骤进行操作。

二。润滑油的选择
    模型发动机工作时,润滑剂也进入燃烧室,因此要求润滑油有良好的稳定性、要有足够的粘度,还要溶于燃料,因此传统都使用蓖麻油为润滑油。在近年生产的高温、高功率的发动机中,由于燃烧壁温度可能超过250度,蓖麻油可能发生部分燃烧而形成积炭,这会使活塞和气缸顶的传热性变差,引起发动机过热,易造成热火头烧毁、空中贫油停车、马力下降以致发动机机件受损等事故,为此,可向燃油中添加如KB等合成润滑油(250度时可完全燃烧,不积炭),与蓖麻油混和使用,会有良好的效果。

三。燃料的选择     甲醇和蓖麻油可用工业品或试剂,煤油用一般的灯油既可;乙醚可用试剂或医用的。工业甲醇杂质较多,应过滤使用,工业蓖麻油要先沉淀一段时间,再倒出上层的使用;有颜色的甲醇和絮状物较多的蓖麻油不要购买。

四。配制的操作     配制燃料时,应先倒入比重较小的燃料,再到入润滑油,混合好后再加入添加剂。由于硝基甲烷等添加剂燃烧后的生成物会腐蚀发动机,在一般情况下最好不用添加剂,如使用,则应在使用后用汽油清洗发动机并加润滑油保护!

五。使用注意事项     由于燃料中含有有毒成分,所以使用要千万小心。甲醇、硝基甲烷等都是剧毒物品,乙醚可使人麻醉。所以操作应在室外通风处进行,最好戴上防护手套,避免皮肤与燃油接触。

网友:
好帖子就要顶起来 不过我的飞机都是电的 唯一的油车还不吃素  哭啊 油料不给发 车车已经断油好久了

楼主:
平价才是硬道理

网友:
好的技术帖!~

网友A:
“荤油”按现在的原料价格来算,不一定划算!

按30%油算;
      现在散装甲醇大概是5.00一公斤,一升油里面占45%,就是1X0.45X0.8(密度大约为0.8)X5.00=1.80 ;一级蓖麻油大约是25.00一公斤,一升油里面占25%,就是1x0.25x25.00=6.25;硝基甲烷最近涨了,按论坛里能买到的最低价格是54.00一公斤,一升油里面占30%,就是1X30%X1.2(密度大约为1.2)X54.00=19.44,这样操作下来,一升油是1.80+6.25+19.44=27.49,算4升一桶的话,就是109.96元。
     按这个价格确实也不便宜。
          自己配素油还是不错,可以节约一些!

网友:
1968年前就在用的配方了!!我还以为有什么新发明了。

网友:
有没有混合动力啊?油、电混合。

网友:
真的要顶一下

楼主:
好贴需要大家支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30%油算;
      现在散装甲醇大概是5.00一公斤,一升油里面占45%,就是1X0.45X0.8(密度大约为0.8)X5.00=1.80 ;一级蓖麻油大约是25.00一公斤,一升油里面占25%,就是1x0.25x25.00=6.25;硝基甲烷最近涨了 ...

如此算来,买成品油还是划算的

我一直用威宝30%的油,才110一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价格估计不是110.00了!!!应该涨了些!

网友:
我也在为高油价而烦恼,想将甲醇发动机改为汽油发动机,甲醇发动机加一个提前点火装置,并要改动一下发动机。不过就是功率只有原来的60%~70%。不过还是犹豫中。

网友:
还是等油价跌下来再玩吧~~~

网友:
原来玩油机也很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