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起飞后在空中飘忽不定怎么调?

楼主(2008-07-23):
请教大侠们,我的LAMA V4起飞后在空中飘忽不定,锁尾没什么问题,就是飞起来以后飞机在空中前后左右的飘,基本都是圆形飘。怎么调呀?哪里没有调好?我的旋翼上沾了胶带防止打浆^_^

网友A:
是不是外轴或内轴弯了?

网友A:
翻翻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0605&extra=page%3D1
LAMA 调整方法(另附密技),废物利用换个尾巴玩玩(27楼)

楼主:
这个帖子看了,轴没事,我没看到有弯的

网友B:
在排除干扰因素之后,基本上就是气流问题了!

网友C:
肯定是轴弯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D:
你的问题是桨粘了胶带,桨平衡做不好,拆了试试

网友E:
刷锅,双浆,翻老帖吧

网友C:
我的也刷锅第,头痛啊

网友F:
操控问题

网友G:
我今天早上在家飞的时候撞墙上了,再飞也这样,锁着尾划着圆飘,弄了半天没整明白,桨、倾斜盘都没问题,结果试机的时候又撞到了沙发上,再飞起来的时候居然OK了,呵呵,运气啦!最后估计还是桨的问题,最后撞把平衡杆撞掉了,重新装上就好了。很有可能就是之前平衡杆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