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无人机发电机&整流稳压器~~~

楼主(2008-07-23):
没有整流调压的情况下电压为:10---58V,24000赫兹--72000赫兹(转速2000---6000转);短路电流为15A。
调压器有三个输出:6V10A;7.2V2A;12V2A。(输出电压可调)
电机已经就绪,已经经过3小时120W负载试车,线圈温度40度以下(主要是发动机传递热)。动平衡良好,就是在不换桨的情况下比原来掉转近500转。
接下来将进行整流调压输出6小时全负载试验。

网友:
不过对发动机的负载很大。

网友:
我的发电机

楼主(2008-09-24):
回复 网友A:

呵呵!原理一样的,都是类似的东西。我的小排量小松汽油机也是这样装的。有后轴的双缸汽油机不是很多。就是整流器开发起来费点事,我看你图上用的是摩托车的整流器吧,我也试过。就是大电流的情况下会发热,滤波不是很好。一起努力吧!!!

网友:
效率很底哦

网友(2009-01-09):
摩托车的整流稳压器是可控硅的斩波稳压器,属于并联型稳压器,效率极低,建议改为串联型开关稳压器。

网友:
我觉应该参考风力发电机的模式吧。无人机或者航模发动机工作负荷变化比较大,而风力发电机吹到的风也是变化多端,互相有点类似的。风力发电一般是用直流发电机,然后转变为稳定的交流电。不过这是十几年前的了不知道现在的风力发电技术如何。

网友(2009-02-14):
勇于尝试,好,就是有点山寨,我以前用的是皮带外挂

网友:
稳压建议用个AC/DC 这样效率才会高 不管是并联斩波和串联稳压 都效率不高的

网友:
能否提供定制?

网友:
不错,不用带那么多电池了,只要发动机工作,不用担心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