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004..加入004行业..

楼主(2008-07-23):
Esky EK1H-E004

在客厅试飞了下..感觉不错..比较稳...找个时间去外面飞飞....

网友A:
注意脚架,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脚架,很容易断~~~~

啊?谢了...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断?
我只买了一个大桨和一个小桨...没买角架.不过弄了个训练架

网友:
新手经常粗暴落地,容易损坏脚架.其实落地轻点,脚架根本不会断。

网友B:
004现在不行了 我感觉做工越来越差   现在我才买一个空机。飞起抖的厉害。   不得不把以前旧的旋翼头换上   现在的质量不行啊

网友:
感觉上是材料没以前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4现在不行了 我感觉做工越来越差   现在我才买一个空机。飞起抖的厉害。   不得不把以前旧的旋翼头换上   现在的质量不行啊

我的起飞前有点点抖,起飞后就没事了...

网友:
飞起来还是很抖. 电机很烫..是双浆  但是没想到有啥办法解决

网友:
我的 oo4 起飞 后会向 左后侧 狂滑
不是地面效应,飞起来半米高了还是这样, 是啥原因啊
我的副翼向右打满了,方向舵向前打满了 都不行
大侠帮分析一下

网友:
还不如直接上KING2

网友:
KING 2更烧钱

网友:
又一个烧钱的来了
双孔拉环和平衡杆,尾电机容易坏掉,脚架也是的

网友:
004要是成为2手货一点也不值钱了

网友:
004不锁尾怎么解决?

网友:
调四合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