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标题长了才能引起大家重视,那就请教一下

楼主(2008-07-23):
新人准备加入玩车行列,谁有好点的卖遥控的淘宝店介绍一下,价格公道,童叟无欺那种...

另外,车的话,是不是4通道就够了?  TDF如何?新人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A:
4通道? 你这是战车吧?
普通的车2通道就够了, 高档点的才上3通道, 第三个通道控制变速. (另外一个控制加速/减速, 另一个控制方向. 只有玩具才会说这些有"4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4通道? 你这是战车吧?
普通的车2通道就够了, 高档点的才上3通道, 第三个通道控制变速. (另外一个控制加速/减速, 另一个控制方向. 只有玩具才会说这些有"4个通道")

呵呵 ,高手! 战车这个词用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