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谁用铁锂电池的?配什么充电器?

楼主(2008-07-23):
我用2个磷酸铁锂电芯做了个LAMA V3用的
电池
,不过充电限制电压7.7伏,
充电器
不好找。谁给推荐下!
用L;AMA的充电器,配的是8.4充电,太高了。

网友A:
多大型号的电池。我也想用铁锂呢。
充电器好办。在充电口串联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好办
找5个废弃的镍氢充电电池做限压设备。 并联铁锂充电,怎么充都是7——7.5V之间,不怕过充了

网友C(2008-09-23):
如果是4S的串充的铁锂电18650,应该限压多少V?

网友D:
所有的假B6都可以

网友E:
B6V2可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