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0的横轴拆解?

楼主(2008-07-23):
我的600的横轴弯了,已经下了一边螺丝,但还有一边就是下不下来,有什么好办法,横轴不要,但要上面的轴承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只能用虎口钳用里夹住横轴,在用送螺丝了,最好两个人搞

网友:
能拆下一边罗丝,就可以从另一边拨出横轴,再上台钳夹紧拆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轴承也够戗了,还有主轴轴承、离合器轴承、尾轴轴承,最好都检查一下,我是摔一次基本上这些轴承就都会有问题

网友:
简单,用铁锤把一头敲扁,然后一头用活动板手固定,一头用内六角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00的横轴弯了,已经下了一边螺丝,但还有一边就是下不下来,有什么好办法,横轴不要,但要上面的轴承啊,谢谢各位了

那么硬的横轴都弯了, 估计轴承里的珠子也碎了, 換掉也是好事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