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JR9X在固定翼模式下如何熄火?!

楼主(2008-07-23):
在固定翼模式下右前方的熄火开关成了翻滚开关,那熄火怎么办啊?????

网友A:
刚收9X研究中.

网友B:
我用的是微调来熄火!

网友C:
也有一个不明的问题.9X2旁边两侧的那两个拨杆要来干什么用的?

网友D:
我是用 记时开关熄火的

楼主:
不是吧 9X不会那么土吧~~ 能不能通过系统菜单里的设备选项来设定一个熄火开关呢?

网友A:
越用9X越不顺手了.

网友E:
关键是没中文显示,.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