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法固定,还没起飞大齿盘就磨坏了

楼主(2008-07-23):
400V2的机子。
推油门,到一半,电动机向前移动,只听得
电机
疯转,桨停下来了。
换了齿盘,狠狠拧紧,再来,还是松开。已经磨掉两个大齿盘了。
请问,电机怎么固定啊?
只有那么短的两个钉子固定在上板上?(或者是我装的方法不对?)
请前辈们给个图指导一下!!!!!

网友A:
是用那两颗螺丝来固定的,我以前也飞V2,没这个情况,没有图不好意思。去下图纸来照着修理吧。

网友B:
是螺丝胶啊!

网友C:
应该有固定螺丝呀!记得上螺丝胶!

网友D:
换个机身板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主各位的指导。。
....新手,没有螺丝胶,可用什么胶替代吗?
AB胶?502?百得胶???

网友E:
厌氧胶9元一大瓶买五金的地方就有了,10台机用3年都用不完

网友E:
或便宜的指甲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