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戴护眼镜...

楼主(2008-07-23):
夏天到了.大家在戴着护眼镜上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妥的?

反正我是没有戴一会,就根本看不清了.镜片上全是水珠...

试过在边上钻了些小孔也解决不了....可能只有安部空调才能解决了...

网友:
装个小风扇吹...

网友:
先往上面吐點口水 然後擦乾  應該可以吧

网友:
涂点凡士林

楼主:
天气太热了...
护眼镜和脸部贴得比较紧...眼睛周围的空气都是像被密封了.空气被加热了,然后在温度比较低的镜片上就容易 结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太热了...
护眼镜和脸部贴得比较紧...眼睛周围的空气都是像被密封了.空气被加热了,然后在温度比较低的镜片上就容易 结露了....

换个用开式的吧,床上用不要罩的

网友:
百安居有卖边上有孔的护眼镜,不易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