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电机~!(重绕430XL) 上了绕线原理图

楼主(2008-07-23):
大半月前,幸福的V2在洛溪炸机,一缕轻烟飘过,430XL烧毁,呈报废状态~~~
上次自绕无头苍蝇电机,暴力程度洛溪人人皆知,固幸福将430XL的尸体送交我处,期待其无头苍蝇王的涅磐~
上次自绕电机没有记录,这次稍微拍了两张,与电机损坏想修理的朋友做个参考。
今天手头事情少,下午花了点时间终于把该死的430XL底盖弄开了,感谢ICEMAN友情赞助拆电机专用工具
开盖过程略去.....大致和ICEMAN换轴承的帖子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开盖时遇到些小麻烦,底盖死活弄不开,最后上了台钳,导致外壳稍微变形,最后只能倒装~
绕线方法沿用原电机三角形绕法,6股并绕6匝,引出线还是用老方法,A出-B入,B出-C入,C出-A入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已经绕完了....呵呵,之前没想起拍照,没有绕的过程,见谅~
大致方式很简单,很多DIY电机的帖子都有,自己找找吧~
这里要建议的一点:在绕线之前,建议用胶布标记ABC三股线的出入,以免后面找线麻烦。
绕线要求平整,线匝要绕紧
绕好之后按照A出-B入,B出-C入,C出-A入的连线方式做引出线,每条引出线应该是12股,别弄错哦~
因为是直接引出,在准备漆包线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线的长短,我就是一根线没注意好,弄得最后一根引出线短了,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很难看
完成后就是3条12股的引出线了,套上热缩管,我手头只有黑色的了...将就用,各位朋友在操作时可以用彩色的区分开来。

剩下的工作就很简单了,按照拆的反顺序安装完毕,焊好香蕉头,仔细检查转子与定子应该无摩擦,一切无碍,就可以通电测试了~

这张是原来烧得乌漆麻黑的漆包线和焕发新生的430XL电机

--------------------------------------------------------------------------
鉴于昨天没有上绕线方法的图片,很多朋友没看懂,在这里画个图给大伙,画得不是很美观,请见谅
粉红色的线为了大家方便观看,实际其实不用,两根6股漆包线绕在一起就可以了,套上热缩管,焊上香蕉头就可以了

因为开始没想到拍照,很多步骤没有清楚的标示出来,如果有朋友在修理电机中有问题,欢迎与我交流~

广州------冰,QQ:2650 5274

网友:
mark,有个电机坏了,重新绕的时候LZ给教下哈

网友:
又一个无头苍蝇出世...下次让幸福试试..哈哈

网友:
冰!我的坏了后找你帮我搞!

网友A:
机壳为什么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壳为什么反过来了?

因为变形了..

网友:
没有想到冰兄居然是个中高手!

网友:
拜一拜大师~~~~~~~~

网友:
不错,把绕线方式全部图形化才有用,不然很多人不明白的!

网友:
LZ的确是高!

网友:
有没有有换轴成功的

楼主:
上了个绕线原理图

网友B:
能说一下线径吗?

网友:
高手啊,这么复杂的东西俺还是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线径吗?

0.2

网友C:
再留脚印,真的很不错!

网友D(2008-10-30):
顶一下同城的高人

网友E:
这么好的技术贴,顶~~~~~

网友F:
请问一下```一个电机能不能依靠改变绕线来增加功率呢`?电机的最大功率跟绕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线直,圈数等??

网友G:
当然可以了,一般说就是T减少,KV值增高,功率加大,但是,同样的电机有它自己合适的功率,比如2217假设它比较合适(功率、效率)的功率为200W,当减少T数时可能会增至250甚至300W,但它的效率一定没有200W(200是假设哦,和硅钢片、磁钢等关系很大)时高,也就是说是用效率换了功率(200W时可能只用250W输入就产生200W功率输出,但300W时可能要500W输入才产生300W的输出)。所以当需要更大功率时,而重量体积不太限制时就可以考虑大一号的马达,比如2218、2220等。

网友H:
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我是做微电机的,厂里有设备免费用

网友I(2008-12-06):
的确很高
亚托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