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上6EXAP了 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2008-07-23):
最近看论坛上说T6A的那排小开关很容易坏   正好也想换控了   想换6EXAP     现在的价位是多少新单发射机520  这个价格可以吗   这个控能兼容TDF的接收吗???设置新手能搞定吗??    还有就是说明书上说明FM/PPM 是什么意思    是同时支持FM/PPM的接收机吗??   谢谢大家指教了

网友:
我在用,很好!

网友:
啥子单发射520哟,600可收套成色不错的二手,要136HP的接收,不要146IP的

网友:
那东西不行。别用。做工太差劲了。

网友:
拆开看过~感觉还做工没有4VF好!到处是线~电路板上到处是没有清理的助焊剂~汗呀!!

网友:
6EXAP我现在在用,感觉还好,确实比天地飞的要稳定。如果有钱建议上FF9

网友A:
终结烦恼,一步到位 9X2

网友B:
确实,LZ已经到了换控的阶段了,还不如一步到位,弄台FF9或9X2,这一步终归要走的,现在再弄6EX已没有意义了,否则还会再有损失。

网友:
建议上FF9,配接收比9X2容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LZ已经到了换控的阶段了,还不如一步到位,弄台FF9或9X2,这一步终归要走的,现在再弄6EX已没有意义了,否则还会再有损失。

呵呵   有道理   只是有点迫不及待   如果换FF9恐怕要等到下半年才有钱    看到各位前辈的提醒看来在考虑下好点的控了

网友C:
我手里就有套6EX AP+136HP的,不过现在不出,等段时间搞到了FF9才出,到时候你要我优先考虑你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就有套6EX AP+136HP的,不过现在不出,等段时间搞到了FF9才出,到时候你要我优先考虑你咯

好啊     先加我QQ吧  591560142 出时联系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结烦恼,一步到位 9X2

刚入手一个9XII发现竟然不能设置开关和各通道的对应关系,都是固定的不能动....

这个连天8天9都可以的啊..

网友D:
单发射全新的4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发射全新的440元.

淘宝我没找到啊  找到的最便宜单发射520   你说的在哪里卖啊  给个连接吧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