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郁闷,连烧4个电机!

楼主(2008-07-24):
现在的心情极度郁闷中啊,本来薄膜飞机好好的,发现个更加暴力的电机,就 把使用着的电机换了,打算得到更好的动力性能,结果一换就出问题了,连着烧了4个180电机啊!全是拉马原配的电机,虽然是有刷的但是也是20多一个啊,心疼死了!
原来的动力是猫的180电机加减速组,1047浆。发现拉马的180电机比猫的还要暴力,就把这个电机换上了,啥都没变就换了个电机,齿轮都是原来的180上取下的。结果就是烧啊!没办法了,我也分析不出原因所在了,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吧!
会是电调的事吗?我用万用表量了下,电调动力输出端电压7.96啊全油门下
!小油门也是一样的电压!正常吗?会不会是电调坏了把电机烧了啊?但是就算电机烧了的情况下,各舵面依然正常哈!我晕死了!
还说个情况,电机烧了不会动了,拆下后用手拧轴卡得很死,要大力才会动一点点!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才会导致电机如此的状态啊?

谢谢了!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KV值不一样,转速不一样,电流大,直接把马达的转子烧糊了

网友:
电压不一样。

网友:
超负荷工作~电刷架可能融化了!你想想180电机带1047的桨,肯定电流很大!换向器和电刷接触面温度会很高!传导到塑料的电刷架上导致变形卡死。弄不好还会短路烧电调。

楼主:
问题是以前的180电机加同一个减速组,也是1047浆,用了N久了哈!咋这个180电机一换还是就不行呢?而且本地模友也换了这个电机同样是没有问题啊?怪了,就我的一换上就烧!

网友:
电池 是不是太……

LAMA 是7。4V 的电池 3S 的就很容易挂了!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调啊

网友:
太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负荷了,浆要小的才行,

网友:
把坏电机拆开一个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梦中想了一晚上,自己认为应该也是超负荷工作才会烧的,但是就一个地方不明白,为啥以前老的电机就不会烧?模友换的也不会烧,就我的会烧?想了下,是不是我的铜齿轮数配的不合适啊?等下午模友把他的齿轮数,数了后告诉我再分析!呵呵!

网友:
虽都是有刷电机
都是180

里面的绕线不一样
有刷的电机我尝试了N多
有粗线有细线
你把你烧掉的电机拆出来一看就懂
刷子和换向器已经挂了

楼主:
不知道还能简单的修复不?好几十块钱一只啊!

网友:
呵呵,孔胖子损失到不大,只是心情郁闷了,

奇怪为什么我们一样的飞机,一样的180减速组,一样1047减速桨,一样7.4V电池,就是电调不一样,你怎么就少4只?怪异,别把我的那套少了。。。。。祈祷中啊

楼主:
极度奇怪中啊!啥都一样的设备,而且以前的电机也好好的在用,一换拉马的马上就烧了,LS的却好好的,怪了去了!我换原来的180电机测试,如果还烧那就是电调的事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无刷的,无刷微型小马达好多啊。

楼主:
无刷的已经装上去了,但是由于重量轻了不少,中心位置变的太厉害了,飞行的时候姿态十分难控制,又懒得去改所有的设备位置了,所以又换会了有刷,却就是一直烧啊!呵呵!
无刷的时候电池都放到电机根部的位置了,还不能把中心位置调到最合适的位置.如果要调的话那就要把所有的设备全部前移了,那麻烦大了去了!呵呵!

网友:
不想麻烦得话,加个重物配下重得了。

网友:
把你儿子玩的秤砣挂在电机后面做配重

网友:
我的天哪!你用再多的拉马电机都会烧。
你的减速组应该是4:1左右的吧!而拉马电机是为拉马定制的,减速可能是8:1(估计的)。不要以为都是180的电机,里面漆包线的粗细和绕组都是不同的。
很明显是电机过载烧了,小心烧到电调。

网友:
鸟说得有道理哦,

楼主:
我也想到是这样的问题了,负荷过大导致电机烧了,但是LS的和我用的是一样的啊,咋他的就用的好好的呢?怪了!呵呵!我的减速动力组减速比应该是3.8比1哈!

楼主:
我无意中发现的,推荐模友先换了,结果通过测试确实比原来的电机强不少,而且也使用了一段时间,一点问题也没有。到我换的时候就麻烦来了,换一个烧一个,怪事!现在基本分析的原因是,电机确实负荷过大了,导致电机烧了。我现在就一个问题,为啥模友早前换的却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呢?

我自己又分析了下,我觉得只有这样解释了。由于我的减速组使用时间长了,各部件虚位比较大,摩擦也大,阻力也大。导致我换上的电机工作时的负荷更大了,所以模友的可以使用,而我的却烧了!不知道这样的解释还能说的过去吗?

刚刚借模友换下的老电机,飞了3组电池,啥问题都没有。真是怪到家了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