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傲翔飞翼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从尾部的电机看去,我手上的这台飞翼的电机是右拉3-5度左右,螺旋桨应该是右旋(从机尾看去),那么电机应该是左啦才对,但是我的飞机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安装好的了,关于这点有些不太明确,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后推和腰推的不要考虑左拉、右拉,三角翼的难点是重心问题,这个飞翼要保持正确的重心,电池需要用3S1800毫安-2200毫安,有的人飞不好,因为用错了电池,用了1300毫安的,任何飞机重心不对,都飞不好的。

网友:
吃不准重心的情况下宁可头重尾轻

网友:
有道理啊

网友:
翱翔那个点击固定架是铝合金的,有些变形不奇怪,直接上电池飞吧。上个2200mAH可以让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推和腰推的不要考虑左拉、右拉,三角翼的难点是重心问题,这个飞翼要保持正确的重心,电池需要用3S1800毫安-2200毫安,有的人飞不好,因为用错了电池,用了1300毫安的,任何飞机重心不对,都飞不好的。

多谢您的指教!
傲翔飞翼的中心应该是在两侧舵机的延伸线槽和机身交会的地方,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是否有误。
使用1300mah的电池时,才差不多可以满足原机320g的设计。我是把电池放在前面的仓里,接收机和电调放在后面的仓里。
另外我这个飞翼的右拉也太明显了,大概有5度,不知道是否对飞行有很大的影响,还是出场安装的时候的失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指教!
傲翔飞翼的中心应该是在两侧舵机的延伸线槽和机身交会的地方,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是否有误。
使用1300mah的电池时,才差不多可以满足原机320g的设计。我是把电池放在前面的仓里,接收机和电 ...

具体重心我们都是上天去找的,先是用大电池。我们玩飞翼类的都是电池靠前、靠前、再靠前,正如前面有位模友说的,宁可头重,不可头轻,千万不要使用1300毫安的电池。第一次飞行,最好先由老鸟(要会玩飞翼的,不要找个只会玩直机的或其他飞机的)帮你上天调试好,再给你飞,第一次飞,最好有助手来手抛,第一次的调整极为重要。电机座有角度,手轻轻扳正一下就好了,很小的问题。

网友:
头重确实要好一点

网友:
呵呵!!重心很重要!!
还有:第一次飞这东东,舵机行程要短点,就是不要操控太灵了!!等飞熟了,掌握特性之后,再玩灵敏的吧!

网友:
也买了一个翱翔飞翼, 还没飞过(还没装起来),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B:
翱翔飞翼是非常好飞的,别太有压力。。。。。

我是去年展览会买的,是第一架全自己组装好去飞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万一掉下来也很耐摔,放心大胆去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去年展览会买的,是第一架全自己组装好去飞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万一掉下来也很耐摔,放心大胆去飞。。。。。。。。。。。

这台飞翼确实非常的耐摔,估计得益于其泡沫密度比较大的缘故。

网友C:
翱翔飞翼的重心在你抓飞翼的地方,就是凹进去的地方。2200mah安装在最前部,就好啦。1800mah 3S电池,需要配重,例如用5号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翱翔飞翼的重心在你抓飞翼的地方,就是凹进去的地方。2200mah安装在最前部,就好啦。1800mah 3S电池,需要配重,例如用5号电池。

刚才LZ说道翱翔飞翼的重心在你抓飞翼的地方,就是凹进去的地方。我研究过底部有三部地方凹进去的。前面两个,后面一个。那到底是哪一个啊?还有的人说是舵机线跟机身连接的地方是重心。哪里才是啊?
还有我是根据一个模友给的配置,用2212KV2600 25A  11。1V25C 5045桨 我把油门推到最大,电机是空转的,无上桨。电调很就保护了。电机跟电调都很烫手。那是不是电调的电流不够大。但是人家也是用一样的设备,看到他却飞得很爽哦。

网友D:
今天我去试飞了,用2200MA头太重了,这飞翼的重心的确不好找,要去试飞过才知道的。之前我是用2208KV3200 5030桨25A电调,觉得动力不够.飞起来很勉强,有几次是因为动力不够,拉不起来.炸机了.
如果我换一个重一点的电机 例如2212KV2600 配5030桨 动力会大一点.那重心应该会均衡一点.玩这东西动力足才好飞
还有玩后推的飞机有人说过拉力线要向上翘一点,才不会头重。前拉的飞机要向下翘一点。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
讨论真激烈!! 受用

楼主:
今天试飞了一下傲翔飞翼。
电池是用1300mah的,但是发现重心都不是在你们的地方。
如果定在舵机线进机身处,那么肯定重心靠前很多,不开动力,手掷出去马上头点地。
应该是在后面那个手掷坑内还比较对头,手掷可以滑行10多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了一下傲翔飞翼。
电池是用1300mah的,但是发现重心都不是在你们的地方。
如果定在舵机线进机身处,那么肯定重心靠前很多,不开动力,手掷出去马上头点地。
应该是在后面那个手掷坑内还比较对头,手 ...

只注重所谓的理论,可悲啊!跟你说了,重心都是到天上去找的,要开动力,稳定后2/3油门平飞就对了。只用1300毫安的电池,你等着炸机吧。

网友:
直接上2200MAH,绝对没错,无动力滑翔找重心不能作准,有动力后肯定头轻,上2200的话,要稍微拉点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注重所谓的理论,可悲啊!跟你说了,重心都是到天上去找的,要开动力,稳定后2/3油门平飞就对了。只用1300毫安的电池,你等着炸机吧。

老大,威望很高,话说起来却不是很客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威望很高,话说起来却不是很客气!

呵呵,是为你好,这个机很多人都飞过了,有很多实际经验可以直接用。有的老鸟或模型书上教新手,新机先无动力手抛,测试重心,这个方法对这种动力飞翼是不适用的。还有,比如人家飞涡喷,也用手抛试试?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网友:
我和你们都不一样~~我飞这个飞翼的电池是1000ma~~
不过飞翼要做一点改动,把原电池仓前面的泡沫挖一些,1000ma的电池正好配平~~飞行性能明显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LZ说道翱翔飞翼的重心在你抓飞翼的地方,就是凹进去的地方。我研究过底部有三部地方凹进去的。前面两个,后面一个。那到底是哪一个啊?还有的人说是舵机线跟机身连接的地方是重心。哪里才是啊?
还有我是 ...

无刷电机空载全速测试时间必须非常短,不然机调双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去试飞了,用2200MA头太重了,这飞翼的重心的确不好找,要去试飞过才知道的。之前我是用2208KV3200 5030桨25A电调,觉得动力不够.飞起来很勉强,有几次是因为动力不够,拉不起来.炸机了.
如果我换一个重一点的 ...

2208KV3200在3S下应该搭配的是4530桨吧,难道你用的是2S?

网友(2009-05-28):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为你好,这个机很多人都飞过了,有很多实际经验可以直接用。有的老鸟或模型书上教新手,新机先无动力手抛,测试重心,这个方法对这种动力飞翼是不适用的。还有,比如人家飞涡喷,也用手抛试试?良药苦口利 ...

确实飞翼和其他飞机不一样,无动力可滑翔,有动力绝对头轻无法操控,这个是我玩飞翼实验了很多次才知道的,早知道问问南圆猎鹰了,可少走好多弯路,现在的新手啊,真是太不谦虚了,人家为你好啊 !还有推力线一般不要上翘,低头可控,抬头等着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