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E016的金属套件问题

楼主(2008-07-24):
刚到的016套件,组装的时候发现垫圈和说明书上说的不一致,书上显示两边各有5个,但是我拿到的货两边只各有2个,而且两个加上去已经很紧了,怎么办?是不是卖家拿掉了?还是本来就这样?
各位有没有详细的安装图啊?帮帮忙吧!

网友A:
都是副厂的,都不包准的

网友B:
还是上图吧。。。。真看不明白哪有5个哪有2个。

楼主:
就是垫片啊。。。说明书上说有5个。。。买到的就2个。。。。。。。

网友C:
那估计是副厂的配件了 原厂的应该不会 副厂的有的时候不是很好 有的件可能做工不是很精细 有的可能还是弯的 建议先测量好了 在进行安装。至于垫片 其实可以拿一些原厂的一些垫片 加进去就可以了 保证数量以及重量一致。

网友D:
LZ什么地方买的碳纤侧板和金属套件啊?

楼主:
金属套件是TB飞行小精灵哪买的,侧板是一个叫苏丹航模公司买的

网友E:
就是这样的副厂,我的也这样,假如是卖家问题,他不会在乎你这几个垫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