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07-24):
有人说满电存放不好
  满电一般能存放多久?我一周飞一次飞  冲满了放一周行不?

网友:
同问~~~~

还有~两个月不飞的话~需要放电储存么?我电池都是充满的

网友:
电池电压在11。1V,放在冰箱冷藏。

楼主:
冲满了放一周行不?

网友:
尽量不要,不过一周的时间,如果放电再充引起的寿命减短应该比满电存一周的大

网友A:
同意楼上的。通常销售商都会把电池说的很神秘,让消费者不知怎样去判断,也就让经销商多了一些利润,少了一些赔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朋友所说的,我也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通常销售商都会把电池说的很神秘,让消费者不知怎样去判断,也就让经销商多了一些利润,少了一些赔偿。

  赔偿 ? 电池什么情况能赔偿或换新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赔偿 ? 电池什么情况能赔偿或换新电了?

非人为因素导致的气胀、低压、漏液,都属于换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