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c500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新手 刚收的 rec500 3pin接4# 感度 接5# 然后按正常顺序接电 保持飞机不动 陀螺定位后 待蓝灯亮后 尝试旋转机身 发现只有逆时针摆动时陀螺有补偿 顺时针摆动 一点反应都没有
舵机
连吱吱声也没。 后来又测了一下舵机,直接接在接受上 发现没有任何问题。 上述操作都在6exhp缺省状态下的结果,请高手帮分析一下。是陀螺设置不对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高深!~不懂!@~帮顶!~~

网友B:
正常的,你调一下行程可以了

网友C:
试一下吧感度调小,因为我的SKY-500陀螺仪也是这样,感度太大会出现只有一边转有修正的现象。,当然也有可能是行程问题,多检查一下。

楼主:
解决了 是感度太大了 现在用futaba设在+40% 地面测试感觉差不多了 不知道悬停会有什么状况 大家用futaba一般设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