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v2可以换用其它桨吗?

楼主(2008-07-24):
今天试飞,桨断了。

想问一下,400v2可以换用其它的桨吗?
主旋翼規格:305×30mm

315x32 或 325x32的桨可以用吗?

木桨可以用吗?

网友:
有325升级大桨夹啊

买了就可以用标准325大桨了,估计290桨也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A:
我也想问一下,325大浆夹可不可以很450的浆,好像长很多,会打到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一下,325大浆夹可不可以很450的浆,好像长很多,会打到尾吗?

再买条升级加长尾管

网友:
用原厂桨不就好了?价格也还能接受。

楼主:
再问,是不是如果直接换315或325的桨,就容易打到尾管??
315其实只有长一厘米啊,一定要升级大桨夹吗?

如果要升级大桨夹,相应的配件编号是??

(原厂桨45一对,原厂也没有可选配的木桨,其它牌木桨15就能买到。新手练习么可以省很多银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