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 由哪些部件 组成 , 比如什么叫副翼 什么叫主旋翼, 有这样的图片么

楼主(2008-07-24):
直升机 由哪些部件 组成 , 比如什么叫副翼  什么叫主旋翼

有这样的图片么
有累世的图片么
说明 模型机用

网友A:
所谓副翼、平衡翼这些叫法都是错的,正确的叫法是希拉小翼。LZ的图是贝尔结构的旋翼,没有希拉机构,所以没有希拉小翼。而模型直升机是希拉贝尔旋翼。

网友B:
自动倾斜器是什么东东?对应模型直机的那部分

网友:
可以买《直升机的世界-岁月之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作为科普书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倾斜器是什么东东?对应模型直机的那部分

自动倾斜器就是模型的倾斜盘。
我推荐《直升机飞行控制》——国防工业出版社。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动倾斜器,又称倾斜盘,是把直升机总距杆和周期变距杆的操纵位移,分别转换为旋翼桨叶的总距操纵和周期变距操纵的主要结构,由动环和不动环组成。简言之,对于直升机航模,自动倾斜器将你的油门/螺距、升降舵、副翼舵操纵在模型上实现的构件。

网友:
最好附上详解为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副翼、平衡翼这些叫法都是错的,正确的叫法是希拉小翼。LZ的图是贝尔结构的旋翼,没有希拉机构,所以没有希拉小翼。而模型直升机是希拉贝尔旋翼。

那个是铰接式旋翼,贝尔结构是跷跷板的两片旋翼结构。

网友:
复杂~有图么?~~~

网友:
我这里生产旋翼的 !!!!!

我这里生产旋翼的 !!!!!

网友:
http://www.twf-sz.com/china/download/manual/Beltcp.rar
这里应该是LZ需要的

楼主:
楼上的这则 材料太详细  推荐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