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道理

楼主(2008-07-24):
[rm]http://tw.youtube.com/watch?v=VdrwOs9owuM&feature=related[/rm]
请教高手,这种机翼转动的扑翼机原理是什么,有什么优点,顺便给个视频
http://tw.youtube.com/watch?v=VdrwOs9owuM&feature=related

楼主:
发视频失败,在这里看吧http://tw.youtube.com/watch?v=VdrwOs9owuM&feature=related

网友A:
这个飞行器原理其实就是共轴直升机打横飞,通过使机身保持一定迎角,使旋翼升力的一部分分量和重力平衡。

网友B:
文字介绍说这个推力机翼是来自蜻蜓的飞行机理的。实际上机翼是旋转的,既能产生升力又能产生推力。
实际上这个概念一点也不新,LZ去看看一本书叫做“末日帝国的飞行器”,德国人在二战后期有设计一款类似的飞机,不过德国人不使用轴来驱动机翼,他们在翼尖上安装小型喷气发动机,依靠喷气发动机的推力来推动机翼旋转,这样就解决了反扭力距的问题,所以德国人那个设计只有一个旋转翼

网友C:
把LAMA竖起来飞

网友D:
乍一看挺神奇,仔细想想,没什么.
不过对于没有接触过航模的人来说是挺神奇的.

网友E:
大部分人说的都不对啊!直升机横过来飞,有升力吗???不要想当然哦
他这个原理和扑翼机一样,旋翼是一种软性薄膜,向上挥动和向下挥动的时候迎风面积是不一样的.是一种用旋转运动代替往复运动的扑翼机才对.设计的好甚至可以悬停,但是这种设计没什么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