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调试向高手请教

楼主(2008-07-24):
我的450 配置是Gm730 辉盛9克
飞过几个悬停 突然出现不锁尾的现象
稍微一动油门 尾巴就会迅速摆向一边 大约转1/3圈 也不一定
延时调到最大了 感度怎样调整 也不是很正常
感度大了 就会迅速 来回摆尾
感度小了 就是 向一边摆一段
好不容易能悬停了 尾巴老是做小幅摆动

真是郁闷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感度是多少?~

楼主:
感度大约30左右

网友:
延时调大????

楼主:
延时 都调到最大了??
有说 皮带有点松
我检查了一下 有点
准备上紧后再试一下

网友:
检查尾轴如果弯曲马上换掉,还有把尾舵机摇臂卸下来,推拉一下试试,阻力是否大,旋转尾桨不同的角度都要推拉一下。

楼主:
尾轴有点涩 在某个点上
而且皮带也松
尾轴是不是 多磨几下就好多了

网友:
说起调那延时,请问那位大哥知道天九控是怎样调那延时功能的呢?等待祥解.

网友:
延时是在陀螺仪上调~9G的话,应该是4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轴有点涩 在某个点上
而且皮带也松
尾轴是不是 多磨几下就好多了

。。。。。。。换尾轴吧

楼主:
故障找出  尾桨与尾轴的连接 有个螺丝 松了

导致尾轴打滑。。。

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