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有刷电调接上电机电机只要一转就有连续的声响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24):
我的有刷电调接上电机 电机只要一转就有连续的声响 是怎么回事,声音很小,电调从淘宝上卖的 55元100A电压4.8-25V 买来就发现它像旧的
电机出声音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给解释一下
输入:4.8-25V
瞬间过载最大电流:280A
工作电流:100A
配16#硅胶电源线
6个并列场效应管
知名模型配件品牌:KEYTOO
本品属于单向电调,只适合于飞机用遥控器,船专用遥控器,不适合车用遥控器
Size : 40*38*17.8 mm

  Weight : 36g

  Input Voltage(v) : 4.8v-25v

  Continuous Load Current:100A

  Instantaneous Load Current:280A(max)

  BEC: 5V/1A

网友:
瞬间过载最大电流:280A工作电流:100A!!!!!!!!!??????????????

太可怕了,要死人的

网友:
电焊机吗?

楼主:
我看板子上的布线很细 估计不能达到那么大

网友:
给电机上点油就不响了

楼主:
是发出那种声音 不是润滑造成的

网友:
这个电调我用过,已挂,不能调速了,烧了一个很小的东西
老实说我看不出他有100A动力,又死重……

网友:
假如是100A的电调,那一个1A的BEC干嘛用……

楼主:
今天玩船 很热的 塑料都化了  我回家发现 接灯泡就不热 即使8A的短路 也不热, 最后我发现如果电机并联一个大电容就一点都不热   明天我再去跑一圈 看看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网友A:
接灯泡肯定不热的啊,电阻那么大,一个100W灯泡在220V下电流才不到0.5A而已。

并联电容不热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灯泡肯定不热的啊,电阻那么大,一个100W灯泡在220V下电流才不到0.5A而已。

并联电容不热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100W灯泡在11.1V下电流就不是0.5A而已了

网友:
那你说多少A呢??不要告诉我是100/11.1

楼主:
我用的12v灯泡 20w的 不过接上大电容真的很不热 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