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改装还在继续

楼主(2008-07-24):
从客机,双180有刷电机双发,到前推版2212 kv1400,飞不起来。到裁剪成半飞翼,改180单发后推(直驱,4.5英寸高速浆),还是飞不起来。到改成飞翼,还是180单发,还是飞不起来。总结起来有一点,就是翼面太小,飞机非常难于调整重心。目前飞机变成了这个样子。真是惨不忍睹。入魔两个多月了。一次都没飞起来。一开始没听老鸟言,结果一口气买回来了大客机双64mm,和一架70mmf35。结果都摆在家里没敢飞。后来就一直弄这台玩具改装的epp机。一直弄。一直飞不起来。
模型之路还在继续,兴趣也一直未减,也一点一点的开始学习航模知识。这台机还要改。。

打算这样,用蒙皮工艺,和ky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翼面积,从原来的5.4平方分米,增加一半。到10平方分米左右,做成b2轰炸机的形状。采用双55涵道。还是180电机(不想浪费有刷的。哈哈)。空机重量控制在300g,设备控制在200g。采用3s 900amh 15c电池,25a有刷电调。副翼混控。请看图。大家有什么意见。如果不可行,砖头都接。要狠狠的砸过来,砸醒我。
另外,刚买了一台epp小双翼,不知道采用什么设备好。卖家推荐2204,2208电机。空重120.我手头上只有2212 kv1400,和2s 1000amh 10c 和3s 900amh 15c,和3s 2200amh 20c 电池。打算配置适合我这种菜鸟比较容易飞的机机。请各位提出宝贵配置意见。

网友A:
LZ先买个容易飞的成品吧~改来改去会迷糊的

网友:
我服了你了,空机重量300g,设备200g还用180有刷带,在地上跑一公里都飞不起来的

网友:
都不好飞,买个三通翼龙吧.

网友:
呆会飞不起来又抱怨涵道不好了
就算飞起来,新手飞涵道很容易炸的. 不是因为失速炸,就是速度太快炸,反正都得炸.不如楼上说的3通翼龙好飞.

网友:
事情已经过去,大家就不要打击楼主了,呵呵

空机重量300g,设备200g,用180有刷带,确实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先买个容易飞的成品吧~改来改去会迷糊的

同意!!

网友:
LZ.看了你的帖子.我很想说些东西.3年前我跟你一样迷涵道.

恕我直言

新手别一开始就上 飞翼 3D 涵道 像真机之类的.
一是没技术,二是没修理的能力.

技术.可以练模拟器..但是模拟器跟真飞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特别是像LZ这类自己做飞机的人.
一入模界就狂练模拟器.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个很大的错误!
自己没经验就做出来的飞机.即使能飞.性能跟模拟器里的差别不是一般的大!

想做出能飞的飞机.要对飞机结构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啊!修理飞机,就是最好积累这方面经验的方法
没经验.不知道哪里该加强.哪里是不必要的..这种情况下自己做飞机会出很多毛病的.
结构 重心位置 翼型 设备这类的东西靠自己的经验比来这里问DX效果好很多 .飞起来心里才有底!

经验从哪来?对于像我这样单打独斗的XD来说 .经验都是炸机炸出来的!
不断地试飞.练技术 每次炸机,就练修理能力.

像LZ的方案.  涵道+三角翼..
我真是无语了.
涵道.不是太快就是推力不够
三角翼.即使你第一次飞起来了,换电池的时候,重心只要有0.5CM的偏差.那么你下次只有炸机的份.

三角翼的重心是很难调的.要自己投掷很多遍.跟翼型还有关系.

最后说一句.LZ你如果还不打算从最基本的飘飘机练起..那么你之前炸的飞机都白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不是一分钱没赔,安大就这么虚伪,网上开贴说赔,到了qq上和淘宝上,又不赔。连我自己的25元快递费都不退。也就这样

网友:
哈哈,楼主的epp小双翼哪里买的?我正在做这个机型。

网友:
建议,用你的2212做一个前拉的。不要副翼,高上反角。机翼用平凸或凹凸都行,翼展80-120,弦长20左右,用泡沫自己做,比较抗摔。电池用3S的。可能初期螺旋桨用得比较废
我都玩了一年多了,还在玩这种练习飞机呢。最近电池又不行了,很郁闷。

网友:
唉,楼主怎么就是不停劝呢,老老实实从练习机开始不好么?即便不愿买。做个微风2005 也是很好的上手机,用你目前的设备正好,你上面的飞翼,即便是动力等搞好了,我保证你还是飞不起来,下面的双翼用你目前的设备是飞不起来的,即便买了推荐的设备,我保证即便你飞起来了,双翼机你也降不下来,双翼的飞行性能和滑翔性能和单翼是不一样,新手十次有十次拿大顶,更别说其实双翼也不好飞(相对练习机),尤其是这么小的小飞机。epp不是想你想象的那么耐摔的。至与b2,你就不用想了,飞不起来的,真机是电脑控制飞行姿态的,模型呵呵,且不讲你的动力完全不够和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