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机的上升和下降问题?

楼主(2008-07-24):
如何遥控旋翼机的上升和下降。

网友A:
旋翼机控制和固定翼一样,拉杆就升,推杆就降。

网友B:
象直升机一样,控制旋翼前后倾斜
但效果与直升机相反:
旋翼向后拉,升力增加,上升
旋翼向前倾,升力减少,下降

网友C:
楼上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