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锂电去保护电路后充电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将手机锂电去保护电路后,用原配的手机座充给它充电,对
电池
有什么影响没有?他会自动充满停止吗?(原来充满红指示灯会变绿,改后充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变绿,我就停止了,怕将电池损坏)

网友A:
手机里的保护电路和充电器里的保护电路构成对电池的双重保护。
去掉后充电仍会自动停止,但是当充电器有故障时你的电池会着火爆炸。

网友B:
会自动停止,我已经这样充30多次了.但我用的是万能充电器,不知你的充电器是否有自动停充功能.

网友C:
会停止。同意2楼的。

网友D:
当心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