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的电子设备该如何配大家来参谋下

楼主(2008-07-24):
舵机
尾舵机
陀螺....
接受...

网友:
尤其是陀螺不知怎么配,401偏大。屁股800又太贵。。。

网友:
已经为这事情想了好几天了,我准备的配置是:舵机用回402mg,陀螺730,尾舵3154,接收可头痛了,看来先上个孵化看看,不行只能够146了。

网友:
我正考慮尾 舵用SDG401HB ,CCPM 用Hitec 56HB x3 ,AR6100接收,原配電機, 閒置的(30A好盈電調,TeleB Gyro,401 Gyro),或會再買Pg800 Gyro

网友:
舵机蓝鸟306BB,AR6100接收,Telebee或相当的陀螺仪,尾舵306BB或Futaba3154

网友:
180的电子设备我基本都有:斜盘舵机用9g辉盘,尾舵机用SJM401,陀螺仪用GM730,接收机用JR RS77S(7通道),电调用好盈40A。

网友:
我用65mg 401 9g 40a

网友:
接收用77s会不会太大了,哈哈,因为我手头上已经有部分设备了,勉强先搞这个配置: 三个固定翼上的舵机做斜盘和好盈18A(塞斯纳炸碎了),电机就用原配的吧,昨天便宜收了个0704A,西安孵化接收,锁尾不知道用什么好,有那位建议一下吗?

网友:
我这个配置超级便宜,是试试好不好玩,不行就搞高级一点的,哈哈

网友A:
舵机用辉胜5克X4 + 线 =22克
陀螺ESKY  8克
接收西安孵化 去壳 6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用辉胜5克X4 + 线 =22克
陀螺ESKY  8克
接收西安孵化 去壳 6克

回升5G力量不够吧,
郁闷中,
SJM提供个官方配置吧。!!

网友:
呵呵,我还没定180呢,上海禁飞到9月底,现在买了也不能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升5G力量不够吧,
郁闷中,
SJM提供个官方配置吧。!!

SJM好像除了接收机都给了啊

SDG402 x 3
SDG401 x 1
PG800    x 1

网友:
舵机还是配8~10g的.雖然重了点但综合了因素的表现还是比较优的.
重量当然越轻越好.但最好还是权衡耐用性,抗摔性和工作表现方能玩的开心,用的放心.

网友:
看来这个小机机是热点哦!

网友:
确实是比较热,比起泰世的要更诱人哦。

网友:
价格便宜,比泰式的金属件还结实,舵机安装还方便,适应的舵机种类又广

网友:
ESKY8克X3,PM730舵螺+ESKY数码尾舵,好盈18A电调,再加个TDF6C和蓝箭的微接,这套东西够平,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本人比较菜,如果有不适当的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楼主:
问下 dx7 里配的那个 DS285 数字舵机 可以当尾舵机吗?

网友:
我的打算是把原来pro上的用过来:

146ip
凤凰25A
402MGX3
401HB

陀螺仪还没有着落,手里有一个GY400,正在犹豫中

不过感觉小鸡近距离飞,长天线不方便,也有用ASSAN 2.4G的打算

电池还没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