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这样的飘正常么?

楼主(2008-07-25):
轻微的右飘

网友:
参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181&extra=page%3D1

网友:
的确是轻微漂,增加点感度试试

网友:
转速够吗?

网友(2008-11-06):
我的也一样,我是倒装的,飘的方向和你向反!

网友:
继续折腾,我的现在还好,不怎么飘了。

网友:
正常,电子产品不可能每个性能一模一样,我一共有三个GY401,其中一个飘的比你厉害,有一个和你差不多.,另一个锁的像钉子钉住一样.

网友:
和我一模一样不过我是往左飘...我发现和感度 转数都没有关系.再高也是这样...求教...

网友:
7路的意识还是401差了!!在怎么调也没用?

网友:
漂和调试有关,很难说得清楚

网友:
这也算飘?对飞行没有影响,我觉得。要尾巴一点不动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网友:
原理上说这种轻微的飘是再正常不过的,不飘是不正常的
和买彩票一样的道理

网友(2008-12-29):
其实401用的转速不能太高,
油门曲线平坦一点, 螺距用直线,
就可以了

网友:
401用的时候也是这样      换GP750...立刻OK。。。。

网友:
我用KDS800的,调好不漂,直接换上GY401也不漂,呵呵
早知道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