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上操的果

楼主(2008-07-25):
简单的工作间有点乱.   做的刀架.

http://photo.5imx.com/up/0807/02/2008725940452.jpg[/img   几个小工具

小作品    对刀尖

网友:
羡慕啊,工具好东西做的也都挺好。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是什么啊?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是什么啊?求教~~~

你好?是电直的 中心组座的配件.

网友:
喜欢那刀片。

网友:
春华秋实
好果好果

网友B:
啊哈,我也是用这个床,能把你的转位刀架来个特写吗?原床刀架太难用了。
感觉这个床的刚性不好,尾顶精度也不行。能交换下经验吗?
还有啊,导轨真干净,怎样保养的?

网友C:
羡慕!LZ能不能把钻改铣的微进给展示一下。谢谢先!

网友C:
请问:14图的机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好象是在阳台

楼主:
刀架

引用 网友B:
啊哈,我也是用这个床,能把你的转位刀架来个特写吗?原床刀架太难用了。
感觉这个床的刚性不好,尾顶精度也不行。能交换下经验吗?
还有啊,导轨真干净,怎样保养的?

你好?请看刀架的图.我的车床精度不错.尾顶很正.  卡盘调整后偏差不到1丝.  刚性不好的问题太小的床子,刚性能好到哪去.  不干太大的活.玩模型够用了.   导轨用完勤擦就行了.   再就是手轮一定要改造.  加滚珠.推力轴承.   加后要起来太爽了.

楼主:
微给进

引用 网友C:
羡慕!LZ能不能把钻改铣的微进给展示一下。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14图的机件是干什么用的?

你好?电直的中心组座配件.

网友D:
这么小的钻也能改铣?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床刚到的时候我也准备加推力轴承的,后来想想直接买滚珠丝杆改数控,现在丝杆还没选好呢。
中托板是M8的丝杆,要改就得把托板上的扣给钻掉,或是用M6的滚珠丝杆。
大托板的丝杆若是改了就无法车扣,不过无所谓,这床本身也不方便车扣。
现在等着单位的车工休假回来用大床帮我车电机座、铣刀架。

还有个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大托板特别难调,稍紧点用起来很费劲,稍松点床就振动,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松紧位。
按你做的刀架尺寸是不是只能用6mm刀杆了?我量的小托板底面到刀尖高度是10mm,使用10*10的白钢刀正好不需要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大托板特别难调,稍紧点用起来很费劲,稍松点床就振动,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松紧位.            只能慢慢的调.我也是调了好多次.       按你做的刀架尺寸是不是只能用6mm刀杆了? 刀架能夹12的刀杆. 调整刀尖的高度就是了.   这床有改数控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样才能发新贴?

好象要回够100贴

网友H:
小台钻和我一样。你的台钻电机是不是也很会发烫?

网友I:
钻改铣的微给进与小台钻的原有手柄,钻孔时不发生冲突吗?有离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大托板特别难调,稍紧点用起来很费劲,稍松点床就振动,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松紧位.            只能慢慢的调.我也是调了好多次.       按你做的刀架尺寸是不是只能用6mm刀杆了? 刀架能夹12的刀杆. 调整刀尖 ...

改数控的主要原因是我懒.....
车45#钢吃刀最大只能进0.2mm,托板螺距又小,要把一根35圆钢车到适用尺寸太费劲了(我用的料几乎全是35mm 45#圆钢、25.4mm高强度碳素钢),使劲反复摇托板,汗出了不少,一天也干不出什么活来。
步进电机和驱动板都有现成的,只需要买到合适的滚珠丝杆、做好电机底座就能用了。先不说功能和刀路复杂度,至少能节省很多重复性动作。

网友:
回复 网友J:

哦~我没见过啊,长见识了

楼主:
台钻

引用 网友H:
小台钻和我一样。你的台钻电机是不是也很会发烫?

你好?是的,长时间用会发烫.但是没问题的.

楼主:
台钻

引用 网友I:
钻改铣的微给进与小台钻的原有手柄,钻孔时不发生冲突吗?有离合?

你好?没加离合.  钻孔时把涡杆的螺丝一松 ,  螺杆向外一移就好了. 笨方法.

楼主:
台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钻也能改铣?

你好?没钱逼得.  立柱要换实心的. 机头要改一下,消除虚位. 地板要加强 ,我加了3公分的铁板, 双面磨平找正.  洗45号钢还行, 就是不能吃刀太大.   洗铜,  铝没问题.

楼主:
改数控

引用 网友B:

改数控的主要原因是我懒.....
车45#钢吃刀最大只能进0.2mm,托板螺距又小,要把一根35圆钢车到适用尺寸太费劲了(我用的料几乎全是35mm 45#圆钢、25.4mm高强度碳素钢),使劲反复摇托板,汗出了不少,一天 ...

你好?你是干成批的活.那就改吧.   等你成功的消息.先祝贺一下.

网友K:
你的钻床改铣床很好呀,能否给我们这些没米人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钻床改铣床很好呀,能否给我们这些没米人详细介绍一下。

你好? 可以去看我发的<<穷人的钻改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