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旋翼机好不好控制?

楼主(2008-07-25):
不知道旋翼机好不好控制?
视频上有看到有的旋翼机可以像直升机一样悬停的。是不是真的?

网友:
可以像直机一样悬停的旋翼机旋翼是带动力的,旋翼不带动力的是不可以悬停的。

网友:
控制不好容易侧翻

网友:
乍一看,旋翼机和直升机简直一模一样:它们头顶都有一副大直径的旋翼,在飞行中依靠旋翼的旋转产生升力。但是除去这些表面上的一致性,旋翼机和直升机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飞机,比如:旋翼机没有尾桨,除去旋翼外,还带有一副螺旋桨以提供前进的动力。
  旋翼机虽然和直升机一样,都是依靠旋翼产生升力,但它不是直升机。旋翼机实际上是一种介于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之间的飞行器。旋翼机与直升机的最大区别是,旋翼机的旋翼不与发动机传动系统相连,发动机不是以驱动旋翼为飞机提供升力,而是在旋翼机飞行的过程中,由前方气流吹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象一只风车;而直升机的旋翼与发动机传动系统相连,既能产生升力,又能提供飞行的动力,象一台电风扇。在飞行中,旋翼机同直升机最明显的分别为直升机的旋翼面向前倾斜,而旋翼机的旋翼则是向后倾斜的。 由于旋翼机的旋翼为自转式,传递到机身上的扭矩很小,因此旋翼机无需直升机那样的尾桨。 但是,旋翼机不能象直升机一样自由垂直升降,起飞与降落时都需要跑一小段的距离,当然,比起固定翼飞机来,旋翼机对场地的要求就小多了。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旋翼机在起飞时,旋翼也可通过“离合器”同发动机连系,靠发动机带动旋转而产生举力。这样可以缩短起飞滑跑距离,几乎以陡直地向上爬升,但还不能垂直上升,也不能在空中不动(即“悬停”)。等升空后再松开离合器随旋翼在空中自由旋转。
  旋冀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滑跑起飞的,这种比较简单,大量的是这一类。另-类是可垂直起飞的,其起飞方法有三种:一种是带动力驱动它的旋翼;第二种是用预转旋翼并使其达到正常飞行转速的-定倍数,然后突然脱开离合器,同时使旋翼奖叶变距而得到较大的升力跳跃起飞;第三种则是由旋翼翼尖小火jian驱动旋翼旋转而提供升力来实现垂直起非这种垂直起飞的过程,一般都是由自动程序控制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