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板的种种问题

楼主(2008-07-25):
请问大家平时做KT机的时候用的是什么KT板?
KT板--纸塑板--纸表面涂塑
KT板--写真板--PS塑面
KT板--冷复板--PVC塑面
KT板--热复板--PS 塑面
大家对上面的几种KT板都有些什么用途有什么看法否?

网友:
好贴  帮顶!!高手快来回答啊!!!

网友:
噶一般用的是写真板.别的板板没有用过了..

网友:
我就知道我用的是KT板~~~~~至于是什么样的KT板现在还是云里雾里!

网友:
上海一般广告材料店里只有 冷板(质地好但重)12元左右 和热板(质地差但轻)8元左右 两种 都是5MM的 其他规格极其罕见 本人从事工作和广告相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平时做KT机的时候用的是什么KT板?
KT板--纸塑板--纸表面涂塑
KT板--写真板--PS塑面
KT板--冷复板--PVC塑面
KT板--热复板--PS 塑面
大家对上面的几种KT板都有些什么用途有什么看法否?

我只知道冷板是表面的PVC容易剥离的,热板是不好剥离的.你们这边有这么多品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