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调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8-07-25):
新手问:我的GL450
电机
与电调的连接线拔下整理线路后,可现在忘了哪条线接哪个了。
请问,
三条线是不是可以随便连接呢?
会不会烧电机?
如可以,出现反转怎么办?要调哪条线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随便接。反转了就把任意两根线反过来。

网友B:
只是反推力及正推力的关系,看你的机机是正推还是反推!不管电机怎么安装反正风是往后吹就对了!

网友C:
往后吹。。。。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