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铁锂航模能用吗?

楼主(2008-07-25):
新款磷酸铁锂
电池
6.6V 2300mAh 20C-30C
C持续放电,瞬间30C以上
宽:55mm 高27mm 长度68mm 磷酸铁锂电池 A123
容 量:2300mAh--2400mAh
标准充电方法:
电压:7.5V-7.6V电流1-2A 先恒流充到7.6V,再恒压充电充至电流80-100mAh.只要您的
充电器
能满足这个要求就可以用了,这个电池比较耐过充的,一般不会有问题。设计在3.65V左右/节的电压就行了。

网友A:
车模可以用

网友B:
大一点的电动飞机也可以用

网友C:
多少米米

网友D:
可能不便宜的。

网友B:
好象是150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