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404与西安孵化3代接收

楼主(2008-07-25):
刚买了个
西安孵化
的六通接收 配合0404控用
线都接好后上电
舵机
就跳了下就没反应了 什么原因???
电调 123 后 就 格2秒滴一下
急啊~~~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哇 ~~!555

网友A:
是同一频段的么?发射晶体和接收晶体都没错?
油门通道一般初始是反向的,又没有试着推过?

楼主:
发射晶体和接收晶体都没错 是LAMA上的
推了 就是没反应

楼主:
是同一频段的 72

楼主:
还有连上的舵机都没反应

网友B:
说明根本没有收到信号
发射机晶体频率与接收机的晶体频率能对得上吗,还有你买的那个接收机与华科儿的控兼容吗,华科儿的72M的他要买兼容JR的西安接收机才行吧!

网友C:
是接收机和遥控不兼容吧

楼主:
就是这接收机啊
他说支持的啊

网友D:
孵化是最垃圾的接收,连天地飞和esky都比不过

网友E:
这种接收我刚买了4个,都是坏的,好象是假货

网友B:
这个接收机,哪儿有假货
就算有也不会差到没有反应哟,要不发到我这我帮你测试一下

网友F:
我有个红色6通的西安 与0404也不不兼容的 与天9就兼容!~

网友G: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接收机,用TDF的晶体做的测试,效果还是可以的啊,在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天线都没有展开的情况下50米一样控制自如,关控也没有见跳舵的现象。

网友H(2008-10-15):
我有一个,ESKY与其不兼容。天地飞可以用它,ESKY的控还是买0420用吧

网友I(2008-11-18):
孵化的接收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用了两个,没有遇到失控的问题,用的4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