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通道

楼主(2008-07-25):
各位老鸟我想问一下云台是靠两通道控制的!

我的设备是JR 9X 2

用哪两个通道不影响飞行的情况下控制最为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鸟我想问一下云台是靠两通道控制的!

我的设备是JR 9X 2

用哪两个通道不影响飞行的情况下控制最为合理!

应该还要通过教练口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要通过教练口输入吧

不用通过教练口!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应该怎么接? ...谢谢......我也用9X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应该怎么接? ...谢谢......我也用9X2的

9通道 用去了4通道   还有5个通道

网友:
可以用两个AUX控制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