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油门、螺距曲线(练习悬停)设置问题

楼主(2008-07-25):
我是新GL450c+T9
在网上看了好多帖子的曲线设置都是5点曲线,想求个7点设置的 ..
那位大侠给个建议.....

楼主:
除了参数外  最好能发个图
小弟比较愚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按MENU(菜单)键开机,进入系统设置:
  a.第五项“调制类型”中选择PCM
b.第六项“十字盘类型选择”中,按+、-键选择3CH120
2.重新开机进入参数设置
  a.第四项“舵角设置”中选中“陀螺仪”低和高都设成65%左右(飞悬停有明显效果)
b.第六项“十字盘参数调整”中,副翼  +36%、 升降+36%、  螺距-36%(3D要设在50%左右)
  c.第八项“油门曲线”可以不设(也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设置)
  d.第九项“螺距曲线”中第1点:38%、第2点:58%、第3点:76%、第4点:87%、第5点:93%、第6点:97.5%、第7点:100%.
    e.第十三项“飞行模式开关”中,特级1.2.3飞3D时可根据个人习惯设在任何开关位置上,否则不用设置;但最底一行“锁定  C       普通”中的位置可在A/C/D/E四个开关必须设定(否则无法实现油门锁定功能。
f.第十四项“油门锁定设置”中“混控   禁用”把禁用通过按+、-键设成开或关(切换你设置的开关即可实现)、“位置   0.0%”如果打了油门锁定开关,动力仍停不了,这时就可以通过改变位置参数来实现。下面不用设
  g.第十五项“失控设置”中
***在这项设置时请注意:记住你悬停时的油门位置,(也就是说爱机一旦失控,接收机会3s后自动进入悬停参数)    操作方法:把油门杆推到你认为安全位置,按确认键,此刻所有的参被记录。
  h.第十六项“定时器”其作用略,
  重点讲一下如何把定时器设在油门通道,在其设定项“控制    开机”中把开机选中按+、-键更改成油门字样,然后选中“位置  无”,把油门操作杆推到你认为要记时的位置,再按住确认键1-3秒位置后面的参数会随着你操纵杆的位置而发生改变。
  i.第十七项“高级设置”中飞悬停者可以不用设,飞3D 者可以根据个的陀螺设定。这方面本坛中有很多内容。+b9Q;U4|4x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设,实在不懂就加我QQ18162660

网友:
先调5点,然后把曲线调平滑就行了呀!

楼主:
谢谢 各位指点
十字盘参数调整 他所对应的是调整什么?

网友(2009-05-06):
用天9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 天地飞WFT09发射机的入门设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9943&page=1
有什么新的发现欢迎补充

网友:
怎么平滑T9的曲线

网友:
gl450+t6c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