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500 sjm390 sjm430 有哪些区别,哪个比较好?

楼主(2008-07-25):
同标题

网友:
SJM500指的就是SJM390和SJM430,430由于主悬翼直径比390大,所以430贯性量大,反应要钝些,没有390灵活,430悬停更稳,由于430比390重,对电池的要求较高,430一定要25C的电池才能享受3D飞行的乐趣,而390用15C的电池飞3D问题不是很大,要暴还是25C的好

网友A:
SJM刚推出500级别的电直时,是以SJM500命名的,后来SJM将450、500级别的电直系列统一改成以大桨长度命名,如SJM325是450级别,SJM390/SJM430是500级别。所以说SJM390和SJM430的差别只是大桨的长度一个是390mm另一个则是430mm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SJM刚推出500级别的电直时,是以SJM500命名的,后来SJM将450、500级别的电直系列统一改成以大桨长度命名,如SJM325是450级别,SJM390/SJM430是500级别。所以说SJM390和SJM430的差别只是大桨的长度一个是390mm另 ...

390/430差異:尾管,皮帶长度,大桨,尾桨,脚板,尾撑,电机.

网友B:
请问若买了430後,改飞390的桨,可否?
(买390改飞430的桨是不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若买了430後,改飞390的桨,可否?
(买390改飞430的桨是不行的吧)

430用390桨最好把金属脚板拆了以減轻重最.
390用430桨需改长尾管,更換电机和尾桨.

网友:
430飛起來有飛油直的感覺.....390飛起來其靈活度跟325一樣.....但又不失大機子的風範與手感
所以......要看樓主的需要.......建議還沒飛3d的課程.的話....430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
390和430都飞过,手感都不错。390轻,快。430稳重,大气。
430有个很好的设计就是舵机选择余地大,可用标准舵机。我用JR539做斜盘就很爽。这样一来舵机费用反而比小机低。

俺的430,爽!!!

网友:
我回不了贴?

网友:
我倒很想325的!~

楼主:
那旧型号的sjm500 是430的还是390的,零件通用吗?

网友:
尾管....皮帶不通用其他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