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订了一个x6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5):
x6是不是没有输入插空只能用鳄鱼夹。还有如果没有的话大家有改的吗?怎么改比较好

网友A:
是没有插孔,电流输入不改的话只能用鳄鱼夹,我是把线从中间剪断,然后做上这个插头,然后那头你需要什么头就做什么头,这边都做成这样就OK了I:\DCIM\101MSDCF\DSC02394.JPG

网友A:
怎么图片没发出来啊?那位教教怎么发图片啊。谢谢了

网友B:
强烈建议不修改输入端的接头,从用户的使用情况看,有可能产生如下几个问题
1、某用户吧电瓶夹改为小号的鳄鱼夹后,由于鳄鱼夹的质量不好,和电源的接触不好,充电电流上去后,引发报警,(提示:输入电压过低)更换鳄鱼夹解决好
2、用户私自改装输入电源插座,采用笔记本电源,改装后长时间使用,插座发热变形。影响使用

网友C:
真的要动手改,最少用标准的香蕉插头,电源的输出部分用香蕉插座。鳄鱼夹后面自己加焊香蕉插的母头,这样的话不耽误用鳄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