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发动机正置与倒置的区别。。。

楼主(2008-07-25):
请问高手: 我新买了P51,但安装需要发动机倒着安,就是散热头朝下。不知道这样安装对于发动机的工作、进油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怎么就没人知道啊~~~~~~~~

网友:
相同点:发动机都要转。
不同点:一个散热头在上,一个在下。(废话)

没什么大的区别,常常由于为了保持好的机机外型,可以正装、侧装、倒装、45度侧装,总之,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只是倒装时在启动时不要太富油,否则因火头被大量的油闷住,不好启动。还有就是着陆时如果拿大顶,受伤的常常是火头部位。

楼主:
谢谢3dhx~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固定翼在加油时需要把出油管用油管夹夹住吗?  我玩直升机如果加油时不夹住出油管,油就会跑到发动机造成副油无法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3dhx~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固定翼在加油时需要把出油管用油管夹夹住吗?  我玩直升机如果加油时不夹住出油管,油就会跑到发动机造成副油无法启动。

我没夹过,看到冲压管有油出来时停止加油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固定翼油箱有三个管,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加油口,所以不用夹住出油管。油直不一样,油直一般直接在出油管上加个三通加油,与化油器是连通的,所以要夹住。

楼主:
有道理 谢谢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