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仅需520的木制雕刻机

楼主(2008-07-25):
机器已经完成,调试通过,24V驱动,运动速度480mm/分,没有丢步,更高的速度还没试,运行很平稳
等资料整理完后,提供全部3D图纸
购买清单:
(广州大德路) 8mm光轴、12个直线轴承、6个丝杆轴承:190,刚才查淘宝,这一项买贵了100多
(广州大德路) 1米普通不锈钢M6丝杆+6个不锈钢螺母:10
(广州大德路) M3不锈钢螺丝螺母一批:25,到五金店一问,买贵了20
(淘宝) 3个二手42步进
电机
:45
(淘宝) 8435三轴驱动板,无半流控制:130
(淘宝) 24V 10A二手开关电源:90
(广州天河新赛格电子城) M3六角铜柱12个:8
(广州天河新赛格电子城) 7812、7805稳压管、电容,从24V分出12V、5V分别给风扇和驱动板供电:5
(广州天河新赛格电子城) 通用控制箱:35
(广州天河新赛格电子城) 电线+开关:25
(广州天河太平洋电脑城) 3个12V带散热片步进电机冷却风扇、一个12V控制箱风扇:55
(建材市场) 12MM高密度板:20
(五金店) 喉箍6个:12
高密度板雕刻的联轴器和螺母压板:材料成本极低,忽略
总共材料价:650,其中一些东西买贵了,应该只有512左右,没有主轴,这个设计不是用来做雕刻机,是一个自动生产的试验装置
,再加一个8元的简易主轴就成了雕刻机
CNC加工机架和零件总时间约3小时

网友A:
看结构,和我DIY的那台基本差不多哦

楼主:
这种结构都差不多的,主要看细节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容易加工和装配,这个设计在这方面是不错的,特别是考虑到装配时定位的问题,全部设计了卡位

网友B:
实物照呢?贴上开看看

网友C:
不要用普通丝杆!起码要用梯形的也贵不了几十元。还有8MM的光轴太小了

网友D:
上图看一下~~~~~~~~~~

网友E:
最好有实物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