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4控飞电固

楼主(2008-07-25):
请问  有lama的0404控飞电固的话   配什么接收呢       Esky的4通道接收可以吗   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LX回答   我也想知道      我用0404控配了个西安孵化6通接收 它说兼容的  可是到手后上电没反应   郁闷~~~~~~~~~~~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
西安孵化6通接收兼容ESKY0404的!你的晶体是否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有lama的0404控飞电固的话   配什么接收呢       Esky的4通道接收可以吗   谢谢

兄弟啊!可以的!我和一位模友严老师已经试过了!就是用他的LAMA的原配接收!是72M的!地面测试是拉一节天线六七十米都没问题!不跳舵!
但在里我要说一下!LAMA的原配控的电位器不是太好!刚开始我们试的时候!升降舵一碰就不停的抖舵!后来用专用的电位器清洗液喷了一点!再试就正常了!
ESKY的接收机肯定是可以用的!我也正好要帮他买了!

对了!你现在还在无锡吗?下个月五号要有次大聚会!到时电视台,报社,体委都要有人去!你有空去吗?就是在淮安的!现在在动员多一点人去!

楼主:
感谢 大江哦  呵   我已经回来了       5号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大江哦  呵   我已经回来了       5号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去的

好的!到时联系!你能不能给个联系电话啊!

楼主:
江哥    你要买Esky的4通道的接收吗         我有个多余的 是35MHZ的   本来要72MHZ的         买错了                 你要是买的话可以买72MHZ的吗      回头我们换着用                  我那个买来试了一下   没上过天                                             可以的话那太好了      你不同意的话也没关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