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机的震动问题

楼主(2008-07-25):
不知道大家认为450机机震动幅度多大算是有问题的?

我的机机上了主桨后主轴最顶端晃动幅度有2MM-3MM大。应该算不正常的吧?我没上主桨的话震动也有,大概1-1.5MM。

网友:
检查横轴是否弯曲,中联螺丝是否上紧,另外检查副翼左右距离是否一样!正常的飞机是不抖的!

网友:
你是说刹车帽中心震动吧,炸机之后容易出现,主轴没弯的话,一般就是中联的问题了,固定螺丝没上紧或者螺丝弯了,

网友:
请问。。。。中联是什么?给个照片看看

网友:
大浆夹中间的方性体

网友:
也有可能是大齿盘和电机铜齿有磨损导致的,我曾经有过,换了就好多了。

楼主:
从刹车帽上看要调成一点晃动都没有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刹车帽上看要调成一点晃动都没有的吗?

我的450SE GF从刹车帽看有点晃动,小炸过2次,但是还是照常飞,震动也正常,新买的时候就没注意到有没有这样的现象了,

网友:
我新买的450b怎么调刹车帽看起来都不平。。。又没米换旋翼头,只能凑合飞了

网友:
我的也震动 一直解决不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