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组合的推力,谢谢

楼主(2008-07-25):
想做个尾推的战斗机,起飞重量大约再450---500g左右,就怕手工不行超重,所以想先把动力留足,所以请教大家以下组合的推力:
1,A2208 KV2600 +5030+3S =? 正常负载电流=?
2, A2208 KV3200 +5030+3S =? 正常负载电流=?
谢谢,还有谁能提供别的组合,动力足点,前提是
电池
是3S,不要旱道,电流不要超过30A的。

网友A:
这个动力组合可能更好,电流小、电池重量轻!
A2208 KV2600 +7X3+2S =350克推力+9A电流

网友A:
如果一定想用3S,可以考虑用翱翔飞翼上的那个19克的外转子+5X3,电流不到7A,推力忘记啦,需要到翱翔的网站去查询。

网友B:
翱翔飞翼那个动力很小的,大电池能有300多点,小电池就300以下了,用在450---500g的尾推战斗机太勉强。
A2208 KV3200 在3S下的合适桨应该是4530
可以考虑A2208KV1800搭配7035桨,3S记得有600克的拉力,电流12A左右吧。

网友C:
以前用电子秤测过xxd2208 KV2600 +5030+3S15c,可能不是很准,全油门大概350g左右,电流情况未知

网友A:
猫, 俺从广西新西达那里查询到:
A2208 KV1800
航佳7x3.2桨:11V 11.4A,14550转,推力650克,10V 9.8A,13530转,推力560克。(航佳挑战者电动小3A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3S 10C 1200-1600mAh)
最大560克
-----------------------------
A2208KV1800搭配7035桨,3S记得有600克的拉力,电流12A左右吧。

网友D:
2408电机,3s1250mah10c,包爽,推力600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