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AH11.1V20C电池

楼主(2008-07-25):
应该设置多大电流充电
我现在是2A
谢谢!

网友A:
记得以前看的:最大设为1C,2200maH就是2.2A,不过都建议0.5C(1.1A),据说对电池好

网友B:
20C的电池充电电流在4A以下都没有问题,但考虑充电器发热和充电效率,选择2A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C:
建议用0.5C充电,可以使电池充电电压更平衡而稳定,对电池寿命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