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E刚把我的化牌充到了4.40

楼主(2008-07-25):
我的3E刚把我的化牌充到了4.40,还有没有谁的充电器那么牛的,都跟贴说说.

网友:
我的一块电池撞墙之后充满,没测电压,过了2天测,3.9,4.3,3.9

网友:
LZ已经很牛了

网友:
真的很牛逼的充电器

网友:
几乎所有的锂电都可以充电到4.4V以上,只是为了保护电池,在充电器上增加了电压控制。LZ的充电器不错啊。

网友A:
“几乎所有的锂电都可以充电到4.4V以上”您的电池怎么不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的锂电都可以充电到4.4V以上”您的电池怎么不试一试?

我是试过的,而且是很多次。哈哈。

楼主:
兄弟你用什么电池啊?我的花牌已经涨咯,但是今天有一个比较旧的电池充到了4.50都没涨.非常让我惊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用什么电池啊?我的花牌已经涨咯,但是今天有一个比较旧的电池充到了4.50都没涨.非常让我惊讶!!!

内阻越大的电池,对过充电压越不敏感.
4.4V ,到底高不高,我算给你看看.
电池从:3.7-4.2 V  在这段电压差中,包含了电池80%的容量.
压差为:0.5V
你现在充满了是4.4V .比正常值高了,0.2V .
满电到需要充电也只有0.5V 的压差.
能说对电池没有影响的. 我无话可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阻越大的电池,对过充电压越不敏感.
4.4V ,到底高不高,我算给你看看.
电池从:3.7-4.2 V  在这段电压差中,包含了电池80%的容量.
压差为:0.5V
你现在充满了是4.4V .比正常值高了,0.2V .
满电到需要充电 ...

锂电合适的充满电压是4.3v以内.充到4.4v肯定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但只从外表是看出不会有问题的.工厂的极限测试是充到4.8v电池从外表看也不会鼓起来才是正常的.

楼主:
反正我的花牌充到4.4就鼓了,另一块老EMAX充到4.5还不鼓。

网友C:
我感觉电池不是充鼓的,而是放电过渡才会鼓。。我有垃圾电池充到4.5也没有鼓。但是长时间过充必鼓!最明显的是手机充电器。用万能充充基本都能充鼓电池。万能充太垃圾了~!都是充到4.3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电池不是充鼓的,而是放电过渡才会鼓。。我有垃圾电池充到4.5也没有鼓。但是长时间过充必鼓!最明显的是手机充电器。用万能充充基本都能充鼓电池。万能充太垃圾了~!都是充到4.3V 的!

是的,过放容易鼓,过冲不容易鼓。

网友:
我的只能充到4.18 4.19 正常不啊

网友:
我冲到过4.7V最高。。老0851。。2S电池中间线(一电池+和一电池-)断掉了。。他就一直冲。。结果鼓掉了。。后来放气,感觉容量明显减小,飞一会儿就下来了。

网友:
锂电充电的最高电压必须限制在4.235V
超过就有爆裂起火的危险,而且锂电的火一般灭火器灭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航空公司根本不允许乘客把锂电放托运行李里的原因,因为现有客机货舱里的灭火装置灭不了锂火。
至于为什么都已经x.y伏还没烧呢,那应该算幸运哦,但是幸运之神不会永远降临。就好像在120限速的公路上非得开140。。。
充锂电时千万小心,而且不要离开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