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桨动力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08-07-25):
450尾桨动力不足怎么解决?螺距为10度左右,
电机
3500KV
电池
是2200 20C的,陀螺是006,机型是starter,谢谢

网友A:
皮带打滑?还是尾轴太紧?

网友:
不会吧。。。。。。。。。。皮带不打滑,是正常标准
尾轴太紧????

网友B:
尾动力不足是什么意思?
飞的时候打方向转得慢吗?如果是这样,一般是遥控器方向行程设小了,设100%就快了,数字越小摆尾越慢。注意是遥控器的!

网友C:
增加油门曲线,降低螺距曲线

网友A:
检查对转齿是否已经打滑。方法 一手抓住尾桨,一手旋转大浆,看大浆是否能转,不能那就吗问题,能的话那就恭喜了,对转齿出问题了

网友:
知道了!原来是006陀螺lj,温飘了!

网友:
温飘怎么解决?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换一个没有温漂的

网友F:
感觉螺距太大了调到6度看看

网友G:
热机3-5分钟,也就是将机机通电3-5分钟,然后再重新初始化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