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FPV首飞成功

楼主(2008-07-25):
时间:2008-07-25
地点:重庆九滨路
飞机配置:赛斯娜1米3翼展、15车用发动机 8X4桨、futaba 136F接收机、120CC油箱、1.2G无线视频传输发射器、12.6v 1000MAH发射锂电池、SONY CCD微型摄像头、5舵机、起飞重量1.4KG。地面接收装置:1.2G无线视频传输接收器、MR-26700A 加拿大锰锂电池3个 12.6v,金星带视频输入录像4寸屏幕的MP4。FUTABA FF6Super遥控器

爽,就像驾驶真飞机一样!!!

飞机(看见摄像头没?)

地面监视录像系统

视频截图

这是第一次飞行,效果不太好

这是第二次起飞,飞得比较远,除了从鹅公岩大桥上面绕了一圈还到河对面融侨半岛去走了圈

还有超低空飞行,飞得高兴了,忘了油箱没有油了,熄火迫降,尾翼脱胶,回家补上了。

网友:
图像差点呀!

楼主:
上传到网上压缩了,图像差多了

网友:
不错啊,呵呵,抗干扰能力挺强啊

网友:
不错,不知道是不是用了泡沫机,因为一般木头油鸡的震动都很大,图像会震动的。

楼主:
这是今天最新的,往南飞过长江到了对面的融侨半岛,往东快到菜园坝火车站了(九滨路尽头了)

网友:
真不错。不知道你的舵机会不会受干扰抖舵。

楼主:
一点都不会干扰

网友:
请给出摄像头、视频发送、视频接收设备配置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都不会干扰

不知道你的1.2G图象传输是什么牌的,我用台湾产的1.2G时,舵机抖的很厉害。换了进口2.4G就好了。

网友:
楼主   你的那视频接收用12.6V的电啊    它原配的电源是好多V的啊    我的是9V的电原  想用11.1V的电池

楼主:
我拆开接收机看了的,里面主要有两路供电,一路通过7809给出9V供电,一路7805给出5v供电,电压在11V就行了,我想改成开关式稳压,但是又怕干扰。

网友:
飞机是手掷的啊???

楼主:
没装尾轮,由于是后三点,所以容易跑歪,干脆手掷了

网友A:
那么大的发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发射机????

是啊,听说有2W的功率,鬼知道。反正拆开看了,里面有频道选择电路

网友B:
飞的有多远啊 遥控器能控制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