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充电器能调截止电压?

楼主(2008-07-26):
我充电向来是充到4.18就停了,不敢充太满。不知道目前市面上的成品充电器有没有哪款可以很方便的调截止电压?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不过感觉那样的话是不是要对软件进行改写!

网友:
X6可以调,在面板上设定

网友:
我的冲电器从来都是4.18 4.19就停了 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器不好?

网友:
电池电压不超过4。30V。对寿命没任何影响,只是要注意用的时候不要过放就可以了

楼主:
前天E3把我刚充了5次的花牌充到4.40。今天DIY的充电板又把我一块比较旧的电池充到4.50。看来最近运气不好啊,不过都到4.50了那个电池都没有鼓起来,非常意外。

网友A:
充电电压高于4.20V对锂电池寿命有影响,会伤害电池的。所以充电器的充电精度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压高于4.20V对锂电池寿命有影响,会伤害电池的。所以充电器的充电精度要求比较高的。

你这是误导,4。20V是锂电的标准而已,其实在4。30V以内对电池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电池的过放反而更容易伤害电池

网友:
主要是过放伤害大, 4.20 +- 0.05 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