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为什么会鼓包?

楼主(2008-07-26):
EMAX 2200mA 电池。充完了电没飞,一直放着,大概2周吧,今天忽然发现大肚子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几天太热?放个凉快地方行吗?

网友A:
电池如果长时间存放,不能满电。保持单电压3.8V即可。

网友:
保持单电压3.8V

网友:
充电到3.8V存放。留意充电到3.8V是指充电结束后,电池存放半小时左右的电压,不是刚从充电器取下来的电压。电池刚取下来的电压是虚假的极化电压。

网友:
电池鼓包是电池内部微短路,也就是电池内部很轻微的短路,短路时在短路点的温度升高,将电解液汽化,产生气体,所以鼓包。至于更专业的分析在这里就不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如果长时间存放,不能满电。保持单电压3.8V即可。

嗯!LZ要注意啊

网友:
吸取教训啊,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电池还是要经常拿出来使用的,反正与电有关的设备都要经常使用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