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是否需要加齿轮油

楼主(2008-07-26):
好象里面比较干
好象有专用的
舵机
油
谢谢!

网友A:
加齿轮油

楼主:
什么情况下加
多少时间加?
什么现象加?

网友B:
舵机齿轮摩擦声音大了加,不用经常加

网友C:
全金属齿的话,不就是上黄油吗?如果3号的太稠就用2号的,别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