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方便拆卸监视器支架

楼主(2008-07-26):
用料:

       铝合金板1块(根据MP4大小决定,铝板长=MP4长+MP4高X2;铝板宽=MP4宽+MP4高+0.7mm)。0.7mm:卡住MP4的作用。

       少量10mm铝合金板条。

       薄毛毡1块:起到防滑、减少MP4及遥控器磨损作用

       热熔胶:粘合各个部件

       设备为 JR PCM 9X 2

       MP4  4.0寸屏  金星951

中间凸起的半圆凹陷是天线座托架支架,两侧为控提把支架

楼主:
由于拍摄角度为题,支架与天线有一定距离,支架千万不要和支架接触!

楼主:
下一步就是在监视器上装上遮阳罩

网友A:
小尺寸的LCD屏一般亮度都不行,室外使用阳光下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的LCD屏一般亮度都不行,室外使用阳光下看不清

还行,我试过了!

不清与摄像头有直接关系,我用的是SONY    1/3CCD   成像效果可以和我的SONY  DV 相媲美!

网友B:
航拍过瘾啊,有机会跟你学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拍过瘾啊,有机会跟你学一学

我也是新手,深一脚浅一脚慢慢走吧,老鸟扶持,哥们帮忙。

多多交流。

网友:
不漂亮  但很实用  学习了 能帮我做个不?

网友:
psp能接视频输入就 好了

网友:
951..好像不能调亮度...................

网友:
确实调不了~

以前我是用951的,艳阳高照的时候,确实是看不清楚。郁闷~这机子不错,屏幕够大